请教:链轮跳齿问题

楼主(2019-10-13):
这样传动一直跳齿 怎么解决 有知道的大佬能帮我吗

网友:
张紧轮的问题。

网友A:
能圈下 那个地方跳齿

网友:
通过调节压紧轮看看效果,实在不行计算下链条长度。

网友:
增大包角,增加张紧力

网友B:
最简便的解决换成同步带。

网友:
跳齿无非就是包角不够,增大包角就好了。

网友:
涨紧轮,包角

网友:
张紧结构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圈下 那个地方跳齿

这里

网友C:
本人搞链条的,你这个链条如果是08的话是不是B标链条用了A标链轮,国内经常发生,要求不高的是可以的。张紧轮是否调整好,链轮的齿形是否到位。

网友:
看你的受力方向,也许你自己弄错了,张紧轮在受力方向就易跳齿!

网友D:
链轮会有问题吗?
链轮齿是不是磨损了?还是新链轮换上去也会跳齿?

网友:
链条跟轮子不匹配?

网友:
跳齿的部件,下面两个张紧轮问题,包角不够

网友:
一般跳齒有兩種問題.
1 傳動轉矩超過預期(負載過大:張力輪張力不足)
2 鏈齒鏈輪安裝平行度不佳..
3 鍊條損壞..變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搞链条的,你这个链条如果是08的话是不是B标链条用了A标链轮,国内经常发生,要求不高的是可以的。张紧 ...

学习了。

网友:
会跳齿?不明白所以,怎么会跳齿

网友:
感觉不出来为什么要跳,其他地方跳就算了,这个也要跳就奇怪了,但看到这个下面有个红色的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轮会有问题吗?
链轮齿是不是磨损了?还是新链轮换上去也会跳齿?

新的

网友:
链条过于松散,使得垂度太大,导致链条在运行过程中不能紧扣链轮,出现跳齿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

那你在单独对那个链轮拍照清楚点的照片,齿部也单独拍照。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跳齿的链轮是不是转动的同时还会移动?

网友:
按图片中结构分析应该是红圈中的齿轮包角不够啊!

网友:
那两个涨紧轮形同虚设一样!
左上角的链轮会跳齿??我怎么感觉链条拉断了都不好跳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便的解决换成同步带。

妈的,同步带力量不如链条,跳齿更厉害。

网友E:
这是一本书上说的,不妨试试。

网友:
有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本书上说的,不妨试试。

这是什么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书?

《机械设计零件与实用装置》,之前在论坛里看到,然后买的,很老的一本国外的书,有一些非常规的应用案例

网友:
链轮的加工有问题把( _1 ~3 g1 S2 X;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