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体材料选定,各位大师帮忙下

楼主(2019-10-14):
   新项目里有个阀体,原来材料是灰铸铁QT400-15,材料要换成铜合金的(暂定锡青铜),请教各位下
1.锡青铜耐腐蚀性强么,阀体长时间要浸没在海水里
2.加工性能如何,孔粗糙度能加工到0.4吗?
3.喷漆附着力如何?

网友A:
锡青铜主要应用于轴承、轴套等耐磨零件和弹簧等弹性元件,一级抗腐蚀和抗磁零件的制作。阀体一般用铸造锡青铜。锡青铜能耐海水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青铜主要应用于轴承、轴套等耐磨零件和弹簧等弹性元件,一级抗腐蚀和抗磁零件的制作。阀体一般用铸造锡青 ...

是铸造工艺,那加工性能如何了,孔粗糙度能达到0.4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铸造工艺,那加工性能如何了,孔粗糙度能达到0.4么

锡青铜易加工,加工性能也没问题,用它能做轴承或轴套之类的零件。粗糙度为什么那么高呢?Ra0.8的,我们做过这个需要磨削。Ra0.4的没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青铜易加工,加工性能也没问题,用它能做轴承或轴套之类的零件。粗糙度为什么那么高呢?Ra0.8的,我们 ...

阀体里安装导向环,要滑动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阀体里安装导向环,要滑动作用

问问车间开磨床的师傅,0.4是否能达到?

网友:
0.4雾状镜面了,没这么高的要求吧?

网友:
楼主也可以考虑用铬锆铜来加工,耐腐蚀和机加工性都优于锡青铜。

网友:
有需要硬质合金可联系

网友:
长期泡海里,我觉得只有工程塑料可以满足,加个微13249762768  详细的发我看看,我帮你找找,我做塑胶的

网友(2020-06-02):
可以试试表面喷耐腐涂层,可以磨加工到0.4,可以加我vx15157211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