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考虑斜面,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9-10-14):
图中的画圈的部分和这附近的一系列尺寸如何加工为好。先不考虑里面的斜面,如果是直的内画键该如何加工。拉床?推刀?如果可行希望可以根据硬度帮忙给一个参数。或有其他更好的加工方法。还望诸位老师补充及沟通。

网友:
长径比过10了。内部花键后部怎么加工?考虑嵌件不?

网友:
并且花键后部67直径还要求同轴度8丝,就算超差了你怎么测量?

网友:
谁的设计?不考虑拆件?

网友:
难道是后加上去的?

网友:
设计这个零件的人一定很牛逼。

网友:
做出来要花大价钱了啊!

网友A:
不考虑斜面的话,插床可以加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斜面的话,插床可以加工的吧

插床出来的键底看起来是直的。因为还要有其他的花键配合。所以不太好。再就是零件太长。普通的插床操作不了。

网友(点评):
插床的刀具是可以定做的,也可以做成圆弧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床出来的键底看起来是直的。因为还要有其他的花键配合。所以不太好。再就是零件太长。普通的插床操作不 ...

180左右应该勉强吧,并且是一段长,花键齿底不接触,应该也可以,不过整体看就够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