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旋转台结构合适否?

楼主(2019-10-14):
如图:
1. 缝隙留多大合适?
2. 结构合适否?

网友:
听说过端面轴承吗?

网友:
個人經驗看法!!供參考!
只要不頂到電機軸凸台就可以:但既然是轉台..
為什麼會採用滑配的鍵槽結構..間隙會造成震動...
震動會限制機構運行上限速率..
而且容易造成售后維護機率..

网友:
1.红色轴与电机轴怎样轴向固定?
2.所有重量全由电机轴承受?
3.惯量比多少?
4.两层旋转?
5.卡簧?
6.红色轴键槽怎么加工?

网友:
+0.02最多。活动承插结构。

网友:
这结构,重新设计吧

网友:
不说间隙问题,这结构也不靠谱啊
1,连接件和电机键连接,上面用一个螺丝连接?
2.下面卡簧上面一个盖板干嘛的?
3.中间蓝色零件卡轴承外圈那直接通过去就行了,拐个弯内孔变大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结构很奇怪,也不知道你的尺寸和应用场合,不好分析。但是旋转机构没有轴向定位,时间久了会脱落。

网友:
你这机构都堆在电机出力轴上,这样力该多大啊,电机怕是承受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