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转接圆筒和蹄脚

楼主(2019-10-14):
设备的腿是外径50mm的圆筒,其底面焊个圆形底板,底板中间有个孔,并焊有直径10到16的螺母。蹄脚的螺栓拧入螺母。但这个办法太难看了,因为圆筒和底板之间是焊的,图中红色小圈表示焊点。有些讲究的公司,腿是塑料的,中间浇注了螺母。但成本太高。请问有没便宜的办法,让腿美观些?谢谢!
另外,有人建议把底板做小点,套在圆筒里面,这样确实能隐藏焊点,但加工难度高多了,要做工装了。

网友:
可以把底板埋到圆筒的内部,再焊接。

网友(点评):
这样确实能隐藏焊点,但加工难度高多了,要做工装了。

网友A:
找个内径52的塑料圆筒,高度超过你调节螺栓的高度。装配时一起装上去。

网友(点评):
此腿要承受100KG,塑料行吗?

网友:
把带螺纹的圆片变成瓶盖...连焊接都省下了

网友(点评):
我也希望如此,但哪有这么大的“瓶盖”啊?

网友B:
先把螺母焊接到圆板上,螺母朝上再将它们焊接到圆管上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螺母焊接到圆板上,螺母朝上再将它们焊接到圆管上不行吗?

难看的不是螺母,它在下面看不到。是底板和圆筒之间的焊缝,我用红色标出,这个太难看了。

网友:
楼主可以这样干,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内径52的塑料圆筒,高度超过你调节螺栓的高度。装配时一起装上去。

加圆筒的目的是遮护你的细杆螺栓,让上下看上去是一体。不是代替支柱的。

网友:
用圆钢车一个圆柱,中间钻孔攻牙,再塞圆管里焊接要什么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