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铝块,被撞了,整形后,如何处理,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2019-10-14):
如题!上面安装导轨滑块的!

网友:
还修个屁啊,直接换新的

网友:
这么严重,估计轨道也会变形

网友(点评):
0.5m的导轨装上去,明显被撞歪了!临时将就用!

网友:
换新的,就算是铝合金的车辆零部件变形后都是直接换新的,不可能维修的。

网友:
这又不贵,买过一块不就好了,纠结什么

楼主:
没有备件,整形后,装上去应急用一下,得赶紧去加工

网友:
没有基准要求我看修修能用.

网友:
整形之后再上机床上修一刀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