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材料的亲和反应

楼主(2019-10-14):
我们一直用的进口导管,为了国产化,试用国产导管,导管硬度70-105HRB,结果正常加工300件的PCD铰刀加工3-4件后孔径比下差还小,我觉得有可能是亲和反应,请问PCD会和什么元素发生反应呢

网友A:
建议换用洛氏硬度计再测试一下导管

PCD与碳元素有反应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亲核反应吗,但这是有机化学的概念,与机械加工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亲核反应吗,但这是有机化学的概念,与机械加工有关吗

可能是个人说法,其实就是刀具里面的元素和工件里面的元素在高温下发生化学反应,变成其他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用洛氏硬度计再测试一下导管

PCD与碳元素有反应

我想起来了,PCD会和Fe元素发生反应,所以PCD不加工铸铁

网友C:
金刚石不能加工黑色金属,会反应生成Fe3C,所以一般磨白钢刀用白玉砂轮而不用金刚石砂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起来了,PCD会和Fe元素发生反应,所以PCD不加工铸铁

你的导管是铸铁做的吗,导管一词多用医疗行业,楼主是医疗器械的吗

网友:
说金刚石不加工铸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金刚石不能加工黑色金属,会反应生成Fe3C,所以一般磨白钢刀用白玉砂轮而不用金刚石砂轮。

前面说黑色金属,后面说磨白钢刀,请问这黑色金属与白钢刀是一个材质吗

网友D:
PCD刀具是铝件专用的,不加工其它铁材质,特别是铸铁

网友:
建议亲核反应后再增加铰孔工序;有可能是增加了一层硬化材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面说黑色金属,后面说磨白钢刀,请问这黑色金属与白钢刀是一个材质吗

一般我们说的黑色金属就是钢铁材料,主要成分是铁和碳,白钢就是高速钢,高速钢就是铁碳合金的一种,你说是不是黑色金属。

网友E:
有很多缸盖的导管都是粉末冶金的材质,一般都是用硬质合金铰刀来加工导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们说的黑色金属就是钢铁材料,主要成分是铁和碳,白钢就是高速钢,高速钢就是铁碳合金的一种,你说 ...

前面的说法是PCD不能加工铸铁,到你这又换成不能加工黑色金属了,到底是谁把黑色金属等同于铸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说法是PCD不能加工铸铁,到你这又换成不能加工黑色金属了,到底是谁把黑色金属等同于铸铁的。

我没有把黑色金属等同于铸铁啊,铸铁属于黑色金属而已啊,你是不是看错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导管是铸铁做的吗,导管一词多用医疗行业,楼主是医疗器械的吗

发动机缸盖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D刀具是铝件专用的,不加工其它铁材质,特别是铸铁

我们导管是铁基粉末冶金,对比进口和国产导管成分,包含的微量元素不一样,可能就是这微量元素的影响吧,只是不好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很多缸盖的导管都是粉末冶金的材质,一般都是用硬质合金铰刀来加工导管。

项目阶段用的硬质合金,寿命低,加工25件就孔小,更换太频繁,而且跳动要求3丝,难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导管是铁基粉末冶金,对比进口和国产导管成分,包含的微量元素不一样,可能就是这微量元素的影响吧, ...

可以通过硬质合金刀具,改变涂层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阶段用的硬质合金,寿命低,加工25件就孔小,更换太频繁,而且跳动要求3丝,难保证

硬质合金铰刀是可以加工导管的。而且,大多数发动机工厂都是用的硬质合金铰刀。

网友:
可以试试PCBN的铰刀,应该比PCD的好用得多

网友:
我是专业做汽车刀具的,加工导管孔就是用的PCD刀具,虽然工件里面有铁元素,但是刀具是有内冷的,在冷却液下加工温度不会太高,PCD里面的金刚石C元素不会与工件里面的铁元素发生反应,没有达到700度以上是不会发生的。

网友(2023-10-17):
PCD刀片在高温下会与铁族金属发生化学反应,因此它不适合加工含铁元素的金属,可以试试CBN刀具

网友(2023-11-27):
PCD不能加工铁系金属,会与金属中的Fe元素发生化学反应(亲和反应)
导管有镍基和铁基两种;

网友(2024-04-22):
楼主最后用的哪个材质的铰刀加工导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