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旋转台结构

楼主(2019-10-14):
前面发了一个帖子,可鞥我漏画了安装板,造成了大家误会。 另外谢谢晓韵大侠。 但是你回复的图片我看不到,整个网页一直在闪,
还请你用JPEG格式图片,不要用png。 png太大了。
如图:
1. 缝隙留多大合适?
2. 结构合适否?

网友A:
轴承改成角接触,有条件上推力/端面轴承。结构太烂不评论。
电机安装好螺丝不要太紧,先转几圈,然后锁紧。
你图上有个零件加工的时候收费会非常感人。

网友:
1.电机最好不要直连,不方便安装维护,电机容易坏
2,轴承座结构可以看一下设计手册。

网友:
结构感觉有些怪,楼主在深思优化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承改成角接触,有条件上推力/端面轴承。结构太烂不评论。
电机安装好螺丝不要太紧,先转几圈,然后锁紧 ...

我也做过这种的   一个平面轴承一个深沟球   电机加减速机   轴端连接通过联轴器的连接    也想过优化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建议  希望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可以选择中空转台加电机   那样成熟也好看   精度也高   一个中空转台两三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这种的   一个平面轴承一个深沟球   电机加减速机   轴端连接通过联轴器的连接    也想过优化    ...

没什么好优化的,产品级和自用的区别。我这图,完全没考虑防尘。安装的时候直接摸黄油完事。要维护就把最上面的掀开,拆螺丝,拎走。
非要优化就轴配合深沟球轴承位置图纸上直接修改短1毫米,防止受力触及深沟球轴承,我是直接图上给了工差-0.76~--3.04
如果是产品级就要考虑其他的了。用料可以省点,结构上还能缩减。我留了很多BUG方便后面自用现场改。
我们公司很多老外都被我这样带歪了,反正自己用的,预留多点,以后可以多用。

网友:
改用同步带传动吧。电机直接带着,如果扭矩不足时,不方便。

网友:
间隙做大做小,需要看整体的结构精度,否则做小会憋住,做大了定位又不准。
其实楼主这个机构做这么多,为什么不直接选用减速机?或者你想自己做机构,电机前面一定要加联轴器。

网友:
設計的不錯...很方便...機動性很高阿!!
轉台(灰綠色與咖啡色跟灰綠與土耳其綠)尺寸公差 可能需要調整....這樣轉盤旋轉起來外圓的同軸性會更好!

网友:
轴承最好用角接触,另外电机和转动轴连接的地方是怎么固定的啊?顶丝的话感觉也没法锁吧,如果不固定只是平键,那这个轴会上下窜动,因为你的卡簧装得那么下,跟没用一样。另外那个轴一个同心的螺钉固定如果转久了就容易松动,搞个偏心,有对称强迫症就弄两个螺钉或者一圈4个。或者说这个旋转轴直接就可以做成上面那个旋转台了,何必再连接一下呢

网友:
这个设计说明!你还有很多需要积累的!

网友:
问题点:
1、上面接近转台的深沟球轴承应换位角接触轴承,转台重量多重如果不换角接触轴承,深沟球轴承轴向承载力是否达到要求?如果换成角接触轴承,转台自重是否能够达到去除轴向间隙的的功能.
2、电机直接连接不是不可以,但是按照你这个结构,是后打入电机,很容易造成轴卡损坏,推介上下均采用角接触轴承,红色部分做下端面凸台卡住轴承,上端面采用光轴,黄色旋转台部分设计卡住轴承内圈,红色转轴应于黄色转台留有一定间隙,利用螺栓进行连接。这样即解决了你的轴向游动间隙问题,又可采用这种电机硬连接形式。
3、你的安装板与安装座我没看出有同心保证的设计方式。
4、如果你采用步进电机是会有冲击的推介采用NSK的联轴器,如果是伺服电机折可避免冲击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