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入光ON和遮光ON在使用上什么区别?

楼主(2019-10-14):
传感器入光ON和遮光ON在使用上什么区别?比如入光ON和在程序逻辑上进行取反,使用上和遮光ON有什么不同?
有没有大神可以分别举一个使用的例子。

网友:
1、部分传感器是可调的,通过旋钮可以切换上述两种工作模式
2、理论上相应时间和故障率不一样

其他的不清楚了,不多说

网友:
省电,节能,其他没啥区别

网友A:
区别大了去了: 如果这玩意儿坏了,你希望他做或不做什么动作?

网友:
我帮楼上大哥解释一下哈
这是要考虑 落线安全
比如滑台尽头的电器限位比如急停按钮,假设你用常开型传感器,此时你的传感器接线有问题或者是线断了,传感器永远不会输出信号了这样很危险

网友:
  控制模式不一样,需要的信号就不一样。一个是有产品通过,一个是无产品通过。

网友:
遮光ON类似于是屏蔽的效果。

网友:
就像5楼说的,使用的时候,如果传感器坏了,常开的是能够报警的,对于安全来说很重要!

网友(点评):
那常闭的一般应用于什么场合呢?应该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优点吧

楼主:
|苏州装配工发表于 10-14 23:06我帮楼上大哥解释一下哈

这是要考虑 落线安全

比如滑台尽头的电器限位比如急停按钮,假设你用常开型传感器,此时你的传感器接线有问题或者是线断了,传感器永远不会输出信号了这样很危险
那常闭的有什么有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常闭的有什么有点呢?

安全啊

网友(点评):
那是不是所有传感器都用常闭的?常开的应该也有特定的场合使用的吧,具体我也不清楚

网友:
常开,常闭的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大了去了: 如果这玩意儿坏了,你希望他做或不做什么动作?

正解

网友(2021-01-04):
常闭也不一定安全吧!晶体管击穿或者继电器黏连了呢?同样是一直导通的

网友:
故障后对安全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