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通过轴套带动小转台结构分析

楼主(2019-10-14):
1.伺服电机端部凸台与底座孔之间需要配合吗? 电机凸台的直径为73.025,
固定底座孔径取多少合适? 是大一点73.5? 74?  75?,还是73.025 加公差?
2.伺服轴的直径是12.7,键槽为3.175,怎么这么不按标准呢?
给它配一个轴套,内孔也要去12.7,键槽也要案3.175来吗? 实际上标准的
轴直径要么12,要么14. 键槽3,4,5,这个3.175的键槽怎么买键?
3.电机安装孔直径5.66,那么安装底座上面是不是应该打M5的孔安装固定电机

网友:
这是从英寸转过来的吧?

网友(点评):
0.0!!!使用效果咋样啊 是不是经常换轴承啊

网友:
需要间隙配合,大约是英寸

网友:
感谢分享,上轴承应该用圆锥滚子轴承或者推力球轴承

网友:
了解一下DD马达,可以省去一些零件直接驱动。

网友:
定位止口是需要配合的

网友A:
苏州装配工
点评了还指望我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苏州装配工
点评了还指望我回复你。

回复需要审核 很慢 很烦 就点的点评...那个结构力封闭啊 感觉不是很好啊 哈哈哈哈 别的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