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ulink和adams联合仿真

楼主(2019-10-14):
问一下大佬们,新手,如何学习simulink和adams联合仿真,老师让我开始学习,能够实现控制一个模型 移动到固定点。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案例,感觉好男啊

网友A:
adams是运动仿真软件,simulink是数据处理软件,没一定的数学水平(头很光那种)是不行的。至于后面的控制模型干嘛?应该是会了这俩个个软件之后不难的事情。所以难在软件学习,制定好学习计划吧,世上无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ams是运动仿真软件,simulink是数据处理软件,没一定的数学水平(头很光那种)是不行的。至于后面的控制 ...

感觉好难这两个 刚混上研一,老师让我快速上手,唉

网友:
这种教程楼主需要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