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菜鸟的求助,管道放样

楼主(2019-10-14):
比如我要做一个DN1000的90度弯头,分5节,只从成品管道内弯割,外弯留一点不割,怎么放样

网友A:
机械专业有一门基础课叫“画法几何”。没学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专业有一门基础课叫“画法几何”。没学过吗?

我是小白,不懂才来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不懂才来请教

小白就要多看书。比如产楼上说的画法几何啥的。

网友B:
管子斜切线高低差19.89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斜切线高低差19.89CM,,,,,

能否加个好友,帮忙做个CAD

网友:
偷懒的话可以这么干,想动点脑子的话可以用三角函数把边长什么的算一下

网友(点评):
边上一般是半管,,,

网友(点评):
斜边加上偏移(一半焊缝宽度),外边留1~2个壁厚,稍微放点余量基本就差不多了,这种东西差一点也问题不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不懂才来请教

告诉你有那么一门基础课,就是给你的指教。我的老师告诉我: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不懂图纸,就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不会画图,就不会组织和表达自己的思想。没办法跟同行对话,你凭什么干这一行?所以,既然承认自己是小白,就踏踏实实读几本书,补几门课吧。

网友:
外弯留点不切,浪费料,切开转一下对上焊接就OK。

网友(点评):
因为外边圆弧实际也省不了多少焊接,反而切割功夫大了

网友:
这是用软件画也是方便的,整列可以达到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