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转dwg或dxf,形位公差变成了字母,基准符号没有横线。。。

楼主(2019-10-15):
小弟用sw工程图,转dwg或dxf,形位公差变成了字母,基准符号没有横线。。。
请教大侠怎么解决?
单位都用caxa,没办法小弟只好再标注一遍。。。
期待好的办法。。。
恭请大侠赐教。。。

网友:
基准符号好像没解,很久的bug,字母是因为字体的原因,把SWGDT(solidworks)、gdt_____.ttf(autocad)几个字体重装一下,在系统字体文件夹里,可以在控制面板-字体里找到,不行先删掉旧的,再从SW和cad的安装文件里找到对应字体(或从别的电脑拷贝),字体上右键菜单有安装字体的选项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重装了一下字体,CAD中好了,caxa打开仍不好,不知为何?

网友(点评):
CAXA字体好像是另外一个,具体没找到1、重装CAXA,选项里字体改成汉仪长仿宋(默认是仿宋)2、试试CAXA自己的文件能不能正确显示,然后把SW转的再用cad另存下3、SW转CAD时转成所装CAD的版本,直接转成低的版本兼容差

网友(点评):
感谢您多次指教!因出差未能及时回复!我用您的方法在CAD中可以了,但在caxa中仍不好。原本caxa自己的文件可以正确显示的。现在应该不是caxa字体的问题。因为主要目的是在别人的电脑用caxa打开转换的文件能正常显示.

网友(点评):
哦我说的可能还不对。可能还是caxa的字体与CAD不兼容。。。

网友(点评):
CAXA是可以支持的,应该也是GDT字体,实际系统有很多这类字体,几乎每个CAD类软件都会有一个GDT字体,所以关键就是确定哪个是CAXA使用的字体

网友:
CAXA特色

网友(点评):
CAD也会有这问题

网友:
主要是字体问题,多少都会出现,网上有个 映射文件你找找,

网友(点评):
映射我自己设置了。应该就是图层那些么?现在问题是用CAD打开可以,用caxa打开不行。网上有装各种字体的,但问题是我需要让别人可以用caxa打开。。。

网友:
字体全部都用仿宋2312,基本不变形,但图纸不太美观。

网友:
主要是字体不统一的缘故,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主要是如何改?楼上几位大侠指教,有所收获,但未完全成功。。。

楼主:
|cool44发表于 10-15 12:53字体全部都用仿宋2312,基本不变形,但图纸不太美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