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车加工工艺求助:

楼主(2019-10-15):
各位前辈老师,我们主要是数控车加工,最近加工一个产品,内孔φ11,公差±0.01,粗超度要求Ra1.6max,目前厂内车床转速最好3000转,再高就影响主轴轴承寿命,目前用刀具车削,内孔表面发毛,达不到要去。各位老师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和建议?

网友:
换成切削油。

网友A:
铰刀加工

网友:
加工到11-0.02/0,用11mm钢球压过去。

网友B:
内孔表面发毛,原因是什么?

数控仪表做这活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孔表面发毛,原因是什么?

数控仪表做这活没问题呀。

由于机床原因,转速只能打到2500-3000转,孔径太小,刀具线速度太低

网友(点评):
3000转足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刀加工

铰刀也没用过,数控车床可以用吗?达到客户要去,切削参数是多少?

网友(点评):
数控能装钻头就可以,或者做工装安装到刀架上

网友(点评):
不过铰刀1.6也不容易做到

网友(点评):
金刚铰0.8可以做到吧。

网友:
什么材料硬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下4楼的说法,不行也可以留2丝的抛光量,但是这样效率就太低了。

网友C:
最后的工序使用滚轮滚压,能提高内孔的粗糙度。

网友:
数控车能达到你说的要求吗?

网友D:
大批量高精度孔都是用金刚铰刀铰的,铰的时候上游,精度能控制在1丝以内。

网友E:
什么材料呢?Ra1.6的粗糙度很好车的呀

网友:
内孔镗刀是不是不行了?买个非标的铣刀铰一下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非标铰刀铰一下呢

网友:
先去了解一下1.6的粗糙度吧

网友F:
3000转的速度足够使用,表面发毛是刀具的问题,如果是机夹刀具的话,一定是刀片背面磨到工件孔壁了,也看看你选择的刀具可以加工直径11的内孔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00转的速度足够使用,表面发毛是刀具的问题,如果是机夹刀具的话,一定是刀片背面磨到工件孔壁了,也看看 ...

谢谢,也有这种可能,但是我们用的是8个的刀杆车的,理论说刀尖圆弧和进给影响表面粗糙度,但是由于限速过低,孔壁怎么说的,不亮,有一种想要有积削瘤的感觉。

网友(点评):
8个的刀杆可不能保证刀尖是在8个的位置,有可能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批量高精度孔都是用金刚铰刀铰的,铰的时候上游,精度能控制在1丝以内。

先谢谢了,目前工厂内部都没有用过铰刀铰孔,只是听说过,明天在调整一下刀具切削参数,如果实在不行只能考虑用铰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材料呢?Ra1.6的粗糙度很好车的呀

先谢谢了,材料是100Cr6,Ra1.6是比较好车,但是这个孔直径比较小,机床转速不能打太高,线速度上不去,孔小润滑又不太好,导致孔壁有点看起来像发毛,不亮。这个也是一个自己遇到的教训,以为Ra1.6数控车很容易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的工序使用滚轮滚压,能提高内孔的粗糙度。

这种小件用滚压刀太慢,只能想办法调整切削参数、刀具参数,一刀下来了

网友:
看出来发毛说明机床精度不够,换成镗孔、滚压或研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