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装置

楼主(2019-10-15):
有没有前辈做过一些小型的振动装置,,类似于筛东西的那种机器,不过要小的很,靠机械运动来产生震动效果做好

网友:
加个振动电机

网友:
网上搜一下很多的!

网友:
小到什么程度,手机振动电机行不行。

网友:
做个斗子,下面加个三相异步震动电机,再做个架子,架子和斗子之间用橡胶弹簧减震。不懂的话网上搜振筛就行了

网友:
关键是多小。振幅和频率要求,最小的有实验室用的振动筛

网友:
最好还是把规格尺寸发一下

网友:
震盘,直震,大把供应商

网友:
也有简易式的气动震荡器,通过往里吹气,实现机构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