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不易被砂纸打磨而磨损

楼主(2019-10-15):
什么样的材料不易被砂纸打磨而磨损呢?而且还能机加工的,钻孔啥的都没问题的那种

网友:
没搞错??????

还是设计本身有问题吧?

莫非是想用到砂带的侧挡?

网友:
砂纸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就没有砂纸打不动的材料。

网友:
德国汉特曼Lauramid材料(PA12C)

网友:
硬的,黏的,热的,

网友:
大理石   陶瓷

网友:
根据不同的研磨物质,有金刚砂纸、人造金刚砂纸、玻璃砂纸等多种。干磨砂纸(木砂纸)用于磨光木、竹器表面。耐水砂纸(水砂纸)用于在水中或油中磨光金属或非金属工件表面。

网友:
电木也有这种耐磨的特性,而且比较硬,确定是太脆了

网友:
考虑下工程塑料么,加我微13249762768

网友(2019-11-20):
超高制品,可加工,抗冲击性能是工程塑料之首,自润滑,抗化学品腐蚀,摩擦系数极低(0.07-0.11),食品级,重量轻(0.95),砂纸砂的情况下损耗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