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的伺服轴如何配轴套?

楼主(2019-10-15):
如题,这个电机轴是英制尺寸,电机连接一个轴套,轴套上面固定一个小转台,轴套内孔的尺寸和键槽尺寸选多大配合电机轴呢?

网友:
内孔可以按12.7H8配合,键槽按3.18±0.015,槽深1.5+0.1,键宽按3.18X3.18公差-0.03加工
不过那个轴套没办法加工出来,盲孔键槽要设计一个退刀槽,一般也没有这么小的插槽工具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轴套的键槽加工成穿透的结构?就是说,让它一直穿透外径,这样可以从外面进刀往内铣,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那轴套开口强度会是问题,如果强度要求不高这也是个办法,外面加个套也能保证一定的强度

网友:
转换过来的尺寸,按机械设计手册里面的尺寸与公差来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