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19-10-15):
在CAD中标注的尺寸字体太小,看不清楚,怎么都调整不了怎么办?

网友:
快捷键D,进入"标注样式管理器",对当前的标注样式点击“修改”,在文字项中找到“字体高度”,修改这个参数就好了。

网友:
在这里改

网友:
D,然后里面可以调节,尽量把标注都调到最合适。

网友:
ctrl+1之后,在文字修改窗口改字高,不可以吗?

网友:
一定是没“怎么”够。。。

网友:
还有一个野路子,选择要放大的字,用SC功能,把字体放大,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我是不乖发表于 10-15 15:37快捷键D,进入"标注样式管理器",对当前的标注样式点击“修改”,在文字项中找到“字体高度”,修改这个参数就好了。
简单,直接在样式里面改缩放比例就好了

网友:
使用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