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设计库打开后空白

楼主(2019-10-15):
在装配体里,想加几个螺丝。打开设计库,展开后却是空白,没有Toolbox 。在插件栏里加载启动Toolbox ,依然没有效果。以前曾经用的好好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同事的C盘下考一个SolidWorks Data文件放你C盘根目录下,(如果你安装Toolbox时用的是默认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同事的C盘下考一个SolidWorks Data文件放你C盘根目录下,(如果你安装Toolbox时用的是默认路径)

SolidWorks Data还在C盘根目录下啊。以前还用过。

网友:
单独启动Toolbox 设置看看是不是能正常使用,要是不能打开说明可能功能损坏了,添加删除程序里修复看看,在用户设定里随便改个设置看能不能保存,能保存就重启看看,有可能是文件被占用了,还不行的添加删除程序里先删除掉toolbox功能再添加进去,如果单独启动Toolbox 设置能使用看看工具-插件里toolbox的插件是不是没有加载
Toolbox 设置和SW程序可以试试用管理员权限启动,看看是不是文件权限问题

网友:
ToolBOX无法直接使用,需要安装破解以后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