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如何做到没缝隙的

楼主(2019-10-15):
如图,如何做到没缝隙的,靠精度么

网友A:
如果是塑料,应该是精度和材料的塑性,即稍稍过盈

网友B:
要求严格点,小米的产品,就做的很好,相应成本会上升一点点,如果是自己开模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塑料,应该是精度和材料的塑性,即稍稍过盈

大佬有相关设计经验没,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严格点,小米的产品,就做的很好,相应成本会上升一点点,如果是自己开模那就更好了。

大佬有相关的设计经验没,成本高一点没问题的,可以交流指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有相关的设计经验没,成本高一点没问题的,可以交流指教一下

不好意思啊,这个东西我只做过军品的。有些东西说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相关的设计经验没,成本高一点没问题的,可以交流指教一下

成本预算多一点,没有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相关的设计经验没,成本高一点没问题的,可以交流指教一下

设计的时候零间隙甚至负间隙,然后慢慢修模,达到最佳状态。

网友:
靠的就是精度啊

网友C:
材料控制正负5丝的过渡配合后期一次超声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啥?扩展坞吗?

网友:
就是靠精度无他。
仔细看这个产品的左端还是和铝件有段差的,说明实际曲线并没有做得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相关设计经验没,交流一下

这东西我也是瞎猜的,如果你是要做这个,那你可以交给模具厂(一般是直接和注塑厂打交道,他们有专门合作的模具厂),你只要把自己产品的最终图给他们就行

网友:
没缝隙是不可能的,关键是缝隙要求多小,比如0.001mm?

网友D:
配合面做斜面,装配时可以自动找中。主要还是要精度

网友:
过盈一些,硬塞进去,外壳被涨紧后,间隙也就没有了。

网友:
配合公差问题?新人+1,为了这一点威望我也是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啊,这个东西我只做过军品的。有些东西说不得。

牛啊,军品!能稍微透露一下么,不是充电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材料控制正负5丝的过渡配合后期一次超声焊接就可以了

lz这个图应该没有超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合面做斜面,装配时可以自动找中。主要还是要精度

这个外壳是铝型材吧。

配合面怎么搞斜面?我看过盈配合,压进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