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床子拆下来的,型腔比较复杂,不好仿造啊

楼主(2019-10-15):
E]AG2Y0`FI]~ERTET_10)KI.jpg B(]RQK45IMLT[)KSY]8H@MW.jpg 这种零件该怎么测绘啊,型腔好复杂

网友A:
拍照,creo有个跟踪草绘。又或者用扫描议去扫描

网友:
像楼上说的,去扫描

网友:
里面还有装配件,把里面装配件拿出来,先分析下型腔内的结构,肯定有办法。

网友:
配合面一般都是规则的形状,至于复杂的曲线,一般都重要,大概准即可。

网友:
逆向工程测绘,先车后铣

网友:
坐标描点法^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拍照,creo有个跟踪草绘。又或者用扫描议去扫描

这种立体的扫描仪全称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立体的扫描仪全称叫什么?

好像叫三坐标机,金属的就拿根针多扎几个点就行了

网友:
有那种三维扫描仪 用PRO E 点云形式生成模型  精度不同机器 不同效果

网友:
这个还算好吧,基本矩形加圆角,搞清楚装配关系,有些是工艺性的(如大部分的圆角)差一点也没关系,而装配性的一般都是直边平行的地方,配合软件图片转化功能,难度应该不大

网友:
在中国,怎么可能有不好仿的?

网友:
这个要用逆向造型了解决,五金市场有很多这种店,把实物那回头,他们打点,再扫描,最后生成分点云,软件可以自动生成模型,比测绘准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