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设备上常用控制系统

楼主(2019-10-15):
    我接触大部分非标的设备一般都是用PLC控制,有一些小的产品可能用单片机,各种数控机床就用比较有名的数控系统。一些路由器可能用linux系统。大家还知道有什么常用的控制系统么,现在手机平板这么发达可以用废旧的安卓系统手机 做一个家里玩的机器人的控制系统么。 手机可以接收语音信号,其他手机 PC机信号。大家还知道一些跟机械相关的系统的。还有这些系统用什么语言编程。

网友:
看控制系统的点数有多少?复杂的有DCS,、SIS系统

网友:
可以用手机控制机械的,乐高机器人了解一下

网友A:
我车间里凳子后面放着两三个PLC,就是不想动。。。(差不多彻底忘了AutoCAD,差不多彻底忘了PLC编程。。。)

用运动控制器,用VB.net编程,太自在了。(C#也会那么一点,但,看一会儿,那些一大堆大括号,看着头晕。。。)

网友(点评):
这个运动控制器跟VB比PLC 方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车间里凳子后面放着两三个PLC,就是不想动。。。(差不多彻底忘了AutoCAD,差不多彻底忘了PLC编程。。。 ...

运动控制器,要会选品牌。

每家提供的Dll内容都不一样。

先下载库文件(dll)文件,看看东西全不全。

我在用的运动控制器,

连延时命令都做好了放在里边,都不用调用电脑时间啥的那些麻烦事儿。。。

插补,太轻松。。。

端口多得用不完。通用进32,出48,另外每个电机有专用的正负限位、原点、探针输入,不用在电机的话,也可以用作普通输入点。

我都被他们惯得:不需要在线控制的,都挂上了在线控制卡。。。

当然了,太简单的控制,或在线数据处理要求不高的,还是尽量用PLC吧。便宜啊!

网友B:
AGV小车的系统貌似是用单片机开发的。

网友:
知道那么多干嘛一种都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AGV小车的系统貌似是用单片机开发的。

AGV不能用PLC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