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架焊接求助

楼主(2019-10-15):
问下高手 有没有很好的土办法来 焊接电动车,三轮车的架子 ,使其很周正?

网友:
这个困难吗?

楼主:
不用专业夹具 就比较困难

网友:
防止焊接热变形有一些工艺措施,自己找找资料看看。还是找有经验的老师傅焊接比较好。

网友:
批量生产还是要专用夹具的

网友:
要想焊的好,必要的工装夹具和防变形工艺是少不了的。

网友:
什么是土办法?什么是正规办法?一二台的话就凑活干吧,几十上百的话,还是正规干吧,以免后面折腾。

网友:
再土再简单也需要夹具,唯一能做的就是夹具尽量简单。

楼主:
谢谢诸位,晓得了

网友:
简单就是自己做的夹具,挡板架楔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