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极电泳漆中,阳极液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9-10-15):
各位朋友,我想请教一些问题,阴极电泳漆中,阳极液有什么要求吗,我们ph控制在2-3。电导率要不要控制,乳酸要不要加。乳酸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去问你电泳原材料供应商,他们都有技术支持的,能得到相对靠谱的答案

网友:
我们这边电泳厂供应商这样解释。
简单的说,电泳时工件挂正极的为阳极电泳漆,工件挂负极的为阴极电泳漆。而且阴极电泳漆与阳极电泳漆所用的聚合物不同,具体表现在:
阳极电泳漆:阳极电泳漆即阳极丙烯酸电泳漆,阳极电泳涂料用的成膜聚合物是阴离子型树脂,常用的都是多羧基的聚台物,中和剂为无机破或有机胺,如KOH、一乙醇胺、三乙醇胺、三乙胺等.阳极电泳涂料在水中离解成为阴离子聚合物,主要应用于铝制品,铝材氧化后用阳极电泳漆保护,光泽度在50--60度之间、漆膜较厚,在一般要求的五金件上也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