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螺栓打扭矩

楼主(2019-10-16):
如图,给M48螺栓打6000Nm的扭矩,工作台是怎么受力的(此工作台约重150KG)
工作台会有位移吗

网友A:
这力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力太大了吧

我就担心这么大的扭矩工作台会有位移

网友B:
工作台没固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台没固定的吗

没有,就放在地面上

网友C:
先慢慢上紧,然后加力,一般不会有位移。

网友D:
螺栓性能等级是多少?这个是干嘛的?用这么大的拧紧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栓性能等级是多少?这个是干嘛的?用这么大的拧紧力矩!

风电行业高强度螺栓 10.9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慢慢上紧,然后加力,一般不会有位移。

开始会有个预紧阶段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风电行业高强度螺栓 10.9级

10.9级的螺栓,这个力矩差不多。打扭矩时,慢慢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9级的螺栓,这个力矩差不多。打扭矩时,慢慢加力

工作台会有位移吗 工作台底部有橡胶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作台会有位移吗 工作台底部有橡胶垫

你要不放心就计算下打扭矩时的力矩和工作台重力在螺栓中心线上力矩哪个大?如果重力产生的力矩大,那就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要不放心就计算下打扭矩时的力矩和工作台重力在螺栓中心线上力矩哪个大?如果重力产生的力矩大,那就没 ...

预测会动,扭矩6000NM。杠杆1米距离受力6000N,150KG工作台与底部摩擦系数应该小于1.除非你工作台重心距螺栓中心线长度达4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预测会动,扭矩6000NM。杠杆1米距离受力6000N,150KG工作台与底部摩擦系数应该小于1.除非你工作台重心距螺 ...

那就有问题了。计算一下还是心里有数。

网友:
位移不存在,只有可能是局部压紧力过大导致平板局部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