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2019-10-16):
如图

网友:
单头梯形螺纹外径12导程4

网友A:
这是个传动螺纹(不是连接螺纹),螺纹类型是梯形螺纹。

网友:
丝杠的吧

网友:
单头梯形螺纹外径12螺距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传动螺纹(不是连接螺纹),螺纹类型是梯形螺纹。

那我该怎么画啊? 没画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该怎么画啊? 没画过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梯形螺纹的画法,如果是装配图,用简化画法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该怎么画啊? 没画过

画三维还是2D,三维画12的直径圆柱,3D只是参考不用那么详细,出工程图的时候,标注详细就行了。2D 外螺3/4纹细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三维还是2D,三维画12的直径圆柱,3D只是参考不用那么详细,出工程图的时候,标注详细就行了。2D 外螺3/ ...

好的  有平面图  标注了Tri12

网友:
需要去查相关螺纹标准,或者用这个小程序快速查询。

[微~信小程序“公差通”,解决你的图纸困惑与公差问题]

网友:
梯形螺纹Tr12x4表示螺纹的公称直径是12mm,螺距为4mm

网友:
T型螺纹的意思

网友:
梯形螺纹外径12导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