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设计的一款气动送板机,有两个部位调节比较麻烦,各位大神给点建议

楼主(2019-10-16):
这两张图上的是一个小气缸,要根据物料大小调节小气缸的位置,目前调节方式:松开小气缸下方的螺母,取下下方小吸盘,将小气缸整体提出移动至合适孔洞

这两张图主要是钣金件下方的金属棒,根据其作用姑且称之为顶柱,其作用是顶住物料,通过吸盘提升使物料产生形变,进而使物料分离,根据物料厚度及形变量不通,要经常调节顶柱位置,目前调节方式将螺栓松开取下,将顶柱调节至合适位置固定

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能使其调节方便,不考虑电器类元部件的加入,尽可能的缩减成本,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动

网友A:
好好的板子被角磨机给蹂躏的啊。。。刮刀刮一圈,多轻松啊?非要折腾自己,拿着吵死人的角磨机胡来。。。

气缸位置的调节,不就是再上一个铁片的事儿吗?连那个花里胡哨的长口子可以直接改成再普通不过的腰型孔啊。

第二个,看看这个图片。

楼主:
之前设计的时候中间顶柱位置确实设计的是腰型孔,但是腰型孔没有刻度标记,如果工人使用的话调节没有一个参考标准,调节会很麻烦,如果调节位置不对的话会影响机器使用效果,气缸那个也是对位置度要求比较高,之前也有使用过加一钢片气缸固定在钢片上钢片一端固定在钣金上,如果物料尺寸相差太大的话调节比较麻烦,而且这种设计不适合所有尺寸的物料,极大或极小的物料不能使用,还有那个钣金边角这个问题,我们是个小公司东西哪有那么全呀,有啥用啥呗,再说了我是一个新人,有啥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天天挨叼那是常态

网友:
参考多头钻结构。

网友B:
导轨加一螺杆,手动摇,要到位置锁紧

网友C:
这个很好解决,也很简单,就是不知空间够否,再就是在板上加东西允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加一螺杆,手动摇,要到位置锁紧

能不能画个图只看一下呀,我之前也有想到一个方法,公司的老工程师就问了我一句,加沉孔不要钱呀我竟无言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好解决,也很简单,就是不知空间够否,再就是在板上加东西允许吗?

机器运行时要下落下压,钣金之间的间隔不会太大

网友D:
你把调节孔的形式改成这样的行不?只需要松开锁紧螺母就可以调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调节孔的形式改成这样的行不?只需要松开锁紧螺母就可以调节了

这种可以,调节方式上有没有好的建议呀,感觉松螺母这种调节方式不是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板子被角磨机给蹂躏的啊。。。刮刀刮一圈,多轻松啊?非要折腾自己,拿着吵死人的角磨机胡来。。。
...

我猜测不考虑幺型槽是怕气缸动掉。是我就额外再幺槽旁边补定位孔,松螺丝把定位销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设计的时候中间顶柱位置确实设计的是腰型孔,但是腰型孔没有刻度标记,如果工人使用的话调节没有一个参 ...

1)你这么薄的板材,看切边的模样,好像也不是激光切的啊。怎么那么粗糙?莫非是火焰切割的?
     现在激光切割这么便宜,该切的切,再把刻度也烧上去,多省事儿省成本啊?

  位置度要求高?怎么看也不像。。。固定气缸没加垫片,气缸安装面角磨机乱飞过。。。
  别忘了,吸盘面离安装面那么远,固定气缸歪那么一丁点儿,吸盘就不知道跑多远了。。。

2)角磨机乱飞,不仅仅是影响美观那么丁点儿事儿了。好好的板材直接被破坏掉平面度。。。
  就你这个“ 位置度要求高”的气缸安装位,就已经倍角磨机打歪了。。。
  再说,刮刀又不是多么高大上的东西。十块钱?
  不要总拿“小公司”、“小作坊”当挡箭牌。小公司小作坊,做事儿认真的有的是。

  花钱买镜面板材,然后角磨机这么乱飞???不如不买镜面的,卖相还能好一点。。。

3)安装气缸后,那个快换接头没顶到板面上?
   我怎么记得快换接头的扳手口那里,会比安装面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么薄的板材,看切边的模样,好像也不是激光切的啊。怎么那么粗糙?莫非是火焰切割的?
     现在 ...

这个钣金件确实是激光切割的,激光切割后边角处人家没处理,怕太锋利伤到手就用角磨机刨了一下边角
机器吸的是这种钢片,四个吸嘴要分别对应钢片的四个边角,如果没对好的话可能就吸不起来了,并且要保证吸起的钢片不能有粘连在一起的,这种钢片表面是叠在一起放的,时间久了会粘连在一起,并且要保证钢片吸起不掉落,之前有试过没有对到边角处,大部分都能吸起来,偶尔会有吸不起来的,考虑到工厂的使用情况,工人在放完料后是无人看管的,所以要保证每一张钢片都能吸起来,而且不能有粘连,避免机器出问题影响生产

还有就是我是刚从事自动化这一行的,没啥基础,对很多工具,材料都不是太熟悉,钣金用角磨机刨边角是师傅教的,刮刀这个东西我还真不知道,后边我会多学习多改进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板子被角磨机给蹂躏的啊。。。刮刀刮一圈,多轻松啊?非要折腾自己,拿着吵死人的角磨机胡来。。。
...

麻烦问一下,不锈钢材质的钢板用哪种刮刀刮呀,刚才淘宝上搜了一下没看到有适合的

网友(点评):
废掉的、几块钱的车刀自己磨一个就完了。。。几个月不用愁。。。黑把那里,电工胶带绕几下,神奇的刮刀出现了。

网友:
如果工人使用的话调节没有一个参考标准,调节会很麻烦??...................去上掏寶買條鋁箔貼尺..黏上...以0.1mm刻度..保證清楚又好看!
你可以照2樓Cavalier_Ricky 說法 買個標準件....真不需要大費成本去挖腰型孔...直接銑初長條孔就行...

* 但我看另一個問題可能比想像的要大.....中間伺服電機串上個一般等級的行星 ...你要把它當成分度轉動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钣金件确实是激光切割的,激光切割后边角处人家没处理,怕太锋利伤到手就用角磨机刨了一下边角

机 ...

用角磨机给零件倒角,就是永远别伤到机械功能面。

换句话说:角磨机的砂轮是有转向的。遇到机械功能面的边缘了,就必须是从内往外蹭,才能达到机械功能面受损最小的效果。

咳,我现在呆着的这个地方,好多车工都喜欢车完了再拿角磨机蹭一下!?!?!?说车出来的端面纹儿不好看?!?!?!

你用角磨机一碰,这玩意儿就不是车出来的东西了。

再换句话说:钣金件,拿角磨机在表面上瞎倒腾,那就不是钣金件了。失去了“平行”二字,还怎么叫他钣金件?

买来的材料是钢板,所以就是钣金件?

我用的刮刀,买来时是车刀,所以现在也必须是车刀?

看这个活儿,八九不离十,你的“师傅”也是一个典型的爱说“没事儿”、“能用就行”的人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角磨机给零件倒角,就是永远别伤到机械功能面。

换句话说:角磨机的砂轮是有转向的。遇到机械功能面 ...

还真被你说对了,能凑活着用的就凑活着用,能省钱的绝对不多花

网友E:
其实吸盘完全不用移,既然是不同尺寸的平板,找几个吸力平稳的点,多设几个吸盘,分几组真空发生器,不同的板用不同的吸盘抓取,这样能实现程序里面切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吸盘完全不用移,既然是不同尺寸的平板,找几个吸力平稳的点,多设几个吸盘,分几组真空发生器,不同的 ...

之前设计的一代机器是不用怎么大幅度调整的,有时候都不用调,但是中间会出现吸两张的情况,偶尔会有吸不起来的,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是吸起边角处,使钢片产生形变破真空,吸边角处是最好的,能最大程度的破真空使粘连的物料分离,之前还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吸嘴位置固定但是吸嘴没有对准边角处,大部分都能吸起来,偶尔会有单个吸嘴吸不住影响整体钢片的吸起,但是把吸嘴调到边角处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需要直线轴承或光轴附件可以联系我13431316656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画个图只看一下呀,我之前也有想到一个方法,公司的老工程师就问了我一句,加沉孔不要钱呀我竟无 ...

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
可以做一个和你这个原理一样的,之前的定位孔改成腰孔,在旁边做一排定位销孔,气缸上固定一块板装上一个弹簧定位销,固定在气缸上的板同时不能让气缸自身转动,这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