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减压器

楼主(2019-10-16):
请问我现在有一款减压阀,进口最大压力25公斤, 但是我的设备的最大工作压力有45公斤,也就是实际减压阀进口处最大压力有45公斤,在不更换这款减压阀的情况下,有什么方法在减压阀进口处增加一个降压的产品(成本尽量要低),把压力降下来;市场上有这种降压的产品么?

网友:
等于减压阀羊再来一个减压阀

网友A:
也就是你现在有的减压阀 入口最大允许压力25公斤,但是你设备的出口最大压力可到达45公斤,为防止损坏现有减压阀,需再加一级减压,是这个意思吧?但是涉及到介质,流量的问题啊……这都没有 怎么搞?像高压储气瓶的减压器从250公斤一下减到20公斤都行,没已知条件,搞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你现在有的减压阀 入口最大允许压力25公斤,但是你设备的出口最大压力可到达45公斤,为防止损坏现有 ...

介质就是气体,减压阀进出口都是npt 1/4

网友:
这个不需要两级降压,出口处搞一个减压阀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质就是气体,减压阀进出口都是npt 1/4

螺纹是NPT1/4?还是气体,那就是流量不大了,妥妥推荐你一个 高压气体减压阀  就是带两个表的,便宜…质量好的也就两百,便宜的几十块。你应该在氩气瓶、氧气瓶和乙炔瓶上看到过,如果你还不知道,那你去看下电焊和 火焰下料的气瓶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