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文件名如何自动提取出来填写到零件的代号以及名称里

楼主(2019-10-16):
如图,我想每一次保存文件的时候,或者以另一个文件名保存文件的时候,零件属性中的代号,以及名称可以自动更改例:文件名是 sw1501-sdun2000.03.20-02 转动轴
对应的零件代号就是:sw1501-sdun2000.03.20-02
对应的名称就是:转动轴
假如另存成另一个文件,命名为SW-16.CB2000.05.03-01 转动轴
则零件属性中的代号以及名称可以自动更改为“SW-16.CB2000.05.03-01”和“转动轴”

楼主(2024-05-07):
目前我已经测试成功,文件名命名格式,代码+空格+名称。例:2532532 钢板
零件代码:
名称代码: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名称",Right(Part.GetTitle,Len(Part.GetTitle)-InStr(Part.GetTitle," ")))
代号代码: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代号",Left(Part.GetTitle,InStr(Part.GetTitle," ")))
装配体代码:
名称代码:Assembly.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名称",Right(Assembly.GetTitle,Len(Assembly.GetTitle)-InStr(Assembly.GetTitle," ")))
代号代码:Assembly.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代号",Left(Assembly.GetTitle,InStr(Assembly.GetTitle," ")))
方程式设置如图
文件属性自定义如图

注意,代码需要刷新后才能正确运行,自定义内需提前添加“名称”、“代号”两个属性

网友(点评):
图片未成功显示的可以参考其他网友回复的设置

楼主(2019-10-16):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零件的代号以及名称可以自动提取更改,我在网上查了一个可以用宏来操作,还有一种可以直接输入某种代码,这个代码现在我找不到了,代码只能提取完整的文件名,而并不能进行分开

网友:
【魍生技】-代号名称自动分离宏命令
http://www.cmiw.cn/thread-478738-1-1.html

网友(点评):
亲测,并不能自动更新,还是需要更改别的设置?

网友:
我也一直在想分开这个文件名,用宏还是要多点一次运行宏

网友(点评):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可以自动运行的宏,不知道可不可以,不过我个人感觉用宏代码比较繁琐,个人喜欢那种提取代码的,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经验

网友(点评):
宏可以,不过每次要运行一次,理论上可以做成自动运行不过我不会

网友A:
图号分离宏。
想自动更新要再加上常驻宏,缺点是占用内存多,软件会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号分离宏。
想自动更新要再加上常驻宏,缺点是占用内存多,软件会变慢。

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改成代码提取类的,就像excel的公式一样

网友:
你这个是手动输入的吧,做不了属性链接自动更改。

网友:
文件命名也不是很频繁的操作,其实手动改改靠谱一些。

网友:
学习一下  每次手动更改确实烦死

网友B:
SW2016能用方程式实现,在网上可以搜到,别的版本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2016能用方程式实现,在网上可以搜到,别的版本的就不知道了

我在网上查过了,应该是只能提取全部名称,并不能零件代号跟名称分开

网友:
用方程式结合可实现自动更新
具体参考以下链接
http://www.3dportal.cn/discuz/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1454&extra=page%3D1

网友(2020-10-15):
学习一下  不要每次都手动更改

网友C(2021-04-22):
解决了吗

楼主(2022-03-21):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

解决了,需要增加代码就可以了
文件名命名格式(代号 名称)代号及名称中间有个空格,此代码以空格为间隔点,如果不带空格,那会全部显示成名称。

以下是零件代码
名称代码: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名称",Right(Part.GetTitle,Len(Part.GetTitle)-InStr(Part.GetTitle," ")
代号代码: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代号",Left(Part.GetTitle,InStr(Part.GetTitle," ")))
"Dummy1":= "名称代码"
"Dummy2":= "代号代码"
(其中(Dummy1),(Dummy2)及(名称代码),(代号代码)可随意,保证上下一致即可。)

以下是装配体代码
名称代码:Assembly.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名称",Right(Assembly.GetTitle,Len(Assembly.GetTitle)-InStr(Assembly.GetTitle," ")))
代号代码:Assembly.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代号",Left(Assembly.GetTitle,InStr(Assembly.GetTitle," ")))

"Dummy1":= "名称代码"
"Dummy2":= "代号代码"
(其中(Dummy1),(Dummy2)及(名称代码),(代号代码)可随意,保证上下一致即可。)

楼主:
以解决,具体可看附件,附件为模板文件,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2016能用方程式实现,在网上可以搜到,别的版本的就不知道了

有具体方法吗?我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23-01-11):
太好了,正需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正需要,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我按楼主的方法试了,没成功,不知错在哪里?请大家看一下;另外有试成功的吗

网友:
我按楼主的方法试了,没成功,不知道错在哪里?大家有应用成功的吗?

网友(2023-03-20):
感谢楼主分享,正需要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正需要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正需要

网友(2023-08-03):
有没有弄成功的?

楼主(2024-05-07):
引用 楼主:
目前我已经测试成功,文件名命名格式,代码+空格+名称。例:2532532 钢板
零件代码:
名称代码:Part.Ext ...

网友(2025-04-28):
引用 楼主:
目前我已经测试成功,文件名命名格式,代码+空格+名称。例:2532532 钢板
零件代码:
名称代码:Part.Ext ...

大佬 可以私发一下教程吗 感谢

网友:
改文件名和代号太繁琐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