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台的两种结构设计

楼主(2019-10-16):
原理都是电机轴通过键传动,带动中间的红色轴套旋转,进而带动黄色的旋转台旋转;
下底座主要用于安装电机,上底座用于安装轴承支撑轴套旋转
图一的结构上轴承为6005,下轴承为6905, 图二都为6905;
1.图一的上底座和下轴承安装处,搞个阶梯,几个意思?
2.图一 轴套的槽为退刀槽吗? 不画行吗?
3图一的螺纹孔有必要打穿吗?
4.图一 轴套内孔的尾端要画退刀槽吗?
5.图二  上底座安装轴承的转角处是90度,能否加工出来? 如果实际加工出来不是90度,
会影响安装轴承的
6.请点评图一和图二结构

旋转台图一

旋转台图一

旋转台图二

旋转台图二

网友:
1.搞台阶是避让轴承内圈   2.应该是退刀槽不过我一般都不画 一般车外螺纹画退刀槽  3.螺纹孔没有必要打穿   4.不需要退刀槽   5.可以加工   轴承外圈有倒角的  不影响安装   6.两个结构差不多

网友:
这是承受轴向力吗?确定用深沟球,图1中黄色隔套有什么用,不可以直接和上座做成一体的吗?蓝色轴承压板不能去掉直接用卡簧挡吗?
1.台阶没什么用,留着挡住轴承外圈即可,另一个直接去掉;2.轴套应该要磨,需要砂轮越程槽,但是一般不是这个形状;3.深度够的话不需要打穿;4.没有;5.九十度是可以的,但是一般会有R0.4左右的圆角,由于轴承圆角较大,一般不影响,但也不可以完全忽略;6.如果受的是轴向力,两个结构都不看好
本人半吊子水平,说的有问题的地方欢迎拍砖

网友A:
楼主,这阵子,你这都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些?

网友:
1.图一的上底座和下轴承安装处,搞个阶梯,几个意思?
设计有问题。
2.图一 轴套的槽为退刀槽吗? 不画行吗?
理论上要有。
3图一的螺纹孔有必要打穿吗?
没必要。
4.图一 轴套内孔的尾端要画退刀槽吗?
不用
5.图二  上底座安装轴承的转角处是90度,能否加工出来? 如果实际加工出来不是90度,会影响安装轴承的
去问问加工的。
6.请点评图一和图二结构
第二个比第一个好一点。但也很烂。

网友:
又见楼主更新,轴套和旋转台之间是如何传递扭矩的?

网友:
可以不加退刀槽,轴承是有倒角的,台阶是因为要避空(轴承内圈外圈不在同一平面),图一和图二都是上轴承实力,深沟球轴承不能这样用,下轴承只起到了稳定转轴的作用,所以这个设计不合理,注意轴承的选择还有安装方式,轴承安装套的安装加工面需要二次装夹,考虑一下工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阵子,你这都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些?

没准是拿网上的模型在改,改来改去舍不得删。

网友:
實在看不出轉台跟軸套的同軸度是怎麼控制??

网友:
图一的2处不是退刀槽,应该是为了装配轴承时轴承的端面能靠紧与它配合的零件,用来清根的,这个环槽也可以用倒大圆角代替。

网友:
有种东西叫转台轴承 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