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空间的半自动机构如何设计

楼主(2019-10-16):
如图,单位MM,两个外壳上部有合页,在侧面边缘空间内设计一个可以按压打开的卡扣,如果可以的话,按压后能自动打开一点角度更好,如果要做在底面空间,高度不能超过5mm。工况:震动较大,尤其是高频震动,壳体厚度为0.8mm,尽量在外壳里面。第一次为了尽快完成,做的是下图这样的靠螺丝锁紧的

网友:
老式组合柜的门上有一种锁,不知道叫啥名字

网友A:
玻纤环氧树脂做的外壳?

一按就能开锁,是否可以借鉴按钮开关的机构?

楼主:
这种结构机体震动的话,后盖会不会也会有很大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纤环氧树脂做的外壳?

一按就能开锁,是否可以借鉴按钮开关的机构?

按钮开关以前用过,震动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钮开关以前用过,震动很大

以前的是怎么一个样子?在两个外壳上如何固定、安装?
在此基础上改进如何?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用这种卡扣件来配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用这种卡扣件来配合使用。

这种一开始考虑过,但是尺寸有些不合适,我现在想的是先解决打开后能自动张开的机构,就是合页位置加个扭簧或者其他弹性元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一开始考虑过,但是尺寸有些不合适,我现在想的是先解决打开后能自动张开的机构,就是合页位置加个扭 ...

自动张开?靠什么动力张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张开?靠什么动力张开?

想用带扭簧的合页,内部空间太小,放不下其他的机构

网友D:
刚看了下,如果壳体下面能伸手的话,可以用撞锁,外面毫无痕迹....   不行的话简化一下U行锁的结构试试

自动开门的话,在另一个地方放个弹簧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下,如果壳体下面能伸手的话,可以用撞锁,外面毫无痕迹....   不行的话简化一下U行锁的结构试试

自 ...

撞锁尺寸都太大了,买的LAMP的最小号的都大 ,您说的U型锁是常见的那种大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撞锁尺寸都太大了,买的LAMP的最小号的都大 ,您说的U型锁是常见的那种大锁吗

是的,就是锁摩托车那种;    可以在锁孔内加个弹簧,开锁后就自己弹起来了,哈哈;纯个人想法哈,没一点科学依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锁摩托车那种;    可以在锁孔内加个弹簧,开锁后就自己弹起来了,哈哈;纯个人想法哈,没一点 ...

我现在用带弹簧的合页可以解决开锁后弹起的问题,主要是这个固定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带弹簧的合页可以解决开锁后弹起的问题,主要是这个固定方式

考虑一下我的“天马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