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频率

楼主(2019-10-16):
求教各位专家。

假如客户要求配置电机频率为50HZ,供方直接配置的是60HZ的电机,是否有什么安全隐患?

网友:
按理說  應該有有溫度偏高的現象...60hz 額定電壓為220v  50hz 應為電壓200v  但如給220v  感抗降低  應有溫度上的不同!!

网友(点评):
讲的很好!

网友:
電機 因為額定頻率降低....所以得到的總阻抗降低...應該會得到較大的電流....所以在同功率的需求下...熱度應該會增加..跟(120*f)/p 的公式無關.. 所以轉速無關改變..也不會改變
但是否相對改變多少轉差率  應該是這電機設計人算的才準!!

网友:
翻一下你的意思:供电电压是50Hz,实际配套的电机由原来的50Hz变成了60Hz,这样60Hz的电机转速会比原来要求的输出转速降低。

网友(点评):
这翻得好神

网友(点评):
回答已经很奇了

网友:
额定频率从50赫兹改为60赫兹时,但是仍以同样的速度运行电机。通过这样,我们会改变电机设置的计算,给予不同的阻力。可以这么干的,没啥大不了的。

网友:
最佳辦法  就是通過變頻器  將V/F 曲線  選擇在60HZ 電壓才達220V 模式  會完全符合電機特性...

网友:
50,60赫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