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渲染的问题

楼主(2019-10-16):
大家好,本人只用过SolidWorks简单渲染的图,现在需要渲染一个有CAD尺寸要求的房间图,如图,上网查了一下,说用3dmax来做,但是对3dmax是零基础,自学可能时间上来不及,请问各位大神SolidWorks能否完成这种有尺寸的的渲染图,背景只能用图片实现吗?

网友:
简单的话SolidWorks可以实现,但是个人感觉keyshot软件使用渲染更方便,只需要在模型上加材质就行,环境也可以自选

网友:
SW也可以,就是对硬件要求要高一些

网友A:
什么是“有尺寸的渲染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有尺寸的渲染图”?

房间的背景在SolidWorks里不是可以插入背景吗? 我是想问 如果我的房间尺寸有要求,是不就得把房间按尺寸在SolidWorks里画出来 在渲染 3Dmax是不是把cad图导入 就能生成基于CAD尺寸的房间三维模型,没接触过,问的可能不明白,好像不知道自己问的是啥,hehe

网友:
格式应该可以互换,lz可以百度下。家装设计一般用的都是3dmax

网友:
用KEYSHOT是最简单的,入门容易,效果也不错

网友:
这是插入的图片吧,太逼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