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卡子问题

楼主(2019-10-16):
方管要插入卡口中,(图画错了,冲口应该在侧面),卡子嵌入冲口,实现管子不能上下移动。
弧面其实是一个临时的工具,因为方管平口穿不过去,管子穿过去还要拿掉的,
那么想省去这个步骤,又想不到其他方法,

方管是铁管  卡子是塑料

网友A:
没太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明白

上图管子穿入下图卡子内,卡子钩子嵌入管子开孔,图片图孔应该在侧面,画错了。

网友(点评):
画错了你肿么不改好了再上图。。。。。。

楼主:
就是这个护栏卡口啊,设计一个卡子,让管子穿进去就拔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护栏卡口啊,设计一个卡子,让管子穿进去就拔不出来。

点焊比任何机构都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比任何机构都低成本。

点焊3年就锈的厉害了。

拼装10年几乎看不到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护栏卡口啊,设计一个卡子,让管子穿进去就拔不出来。

这一个竖直的方管需要套几个卡子?

网友:
弄一个薄铁板,折成槽钢的样子,尺寸参考方管;

薄铁板垫在卡扣跟方管之间,到位置的时候撤下铁皮;

纯想法啊......

网友:
一般是这样做的,里面的管子还是侧面开槽,外面的管子向里冲一个凸起

网友:
像雨伞那样的功能?

楼主:
这贴设计思路不正放弃了,谢谢回复。。
图片是前些天另外一个放大,还有一个办法是方管两侧冲压弧度。

网友C:
可以在侧边用柱塞螺丝,如图所示结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侧边用柱塞螺丝,如图所示结构原理

多谢大力回复,我放弃了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