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重载-3.5T,间歇启动, 辊筒?滚床?

楼主(2019-10-16):
近期有条装配线出方案,遇到了点疑问,现在是初期也不知道后续有没有戏,就没有问相关供应商。
在论坛发帖询问一下,这样以后有小伙伴遇到这样的方案也可以参考,谢谢!
(之前有发过一贴,问的是滚床)

产品外形: 2000X1300X1900    长方形产品。
产品重量:3.5T
产品属于笨大粗那种, 5个工位(5个单元)即可完成一台,只是装配时间较长。

辊筒线输送需要启停,2.5~3米长的辊筒线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配单独动力;启停周期约1小时一次。产品放在托板上面。

问题:
1、产品的宽度是1.3米,辊筒能否做成下面图中的形式,2列,又觉得2列的复杂了。查手册还是有宽度1400-2000的辊筒。
2、相对于辊筒线,用滚床输送,是否更好?(前一个帖子就想问,看了下滚床,觉得没有那么多辊子,成本是否低一些

网友A:
我曾经做个一个装配生产线,用的是400的H型钢做的导轨,导轨上是一个平板车,装配线的始端比终端高,高出的高度是人在开始这一端给平板车及设备整体一个力,然后整体可以沿着导轨慢速滑动到装配线的末端。我们的生产线比你现在的生产线长,具体长度忘了。平板车上有一个安装平板,这个平板固定在平板车上,平板上还有有一个可以旋转的旋转台。很遗憾,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留下照片。

我们开始的方案也是你现在的思路,最后都被老板PASS掉了。

网友B:
3T的物体,输送线机架就不能用铝型材搭建了。也不能用这种铁皮卷制的轻型辊筒,要用圆钢车制的重型辊筒。链条传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T的物体,输送线机架就不能用铝型材搭建了。也不能用这种铁皮卷制的轻型辊筒,要用圆钢车制的重型辊筒。链 ...

谢谢!
顺便问一下,这种承载能使是指单个辊筒的吧。
我看了下,3T+的用这种扛不住,用你说的那种车制的加带座轴承才行,安装在槽钢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做个一个装配生产线,用的是400的H型钢做的导轨,导轨上是一个平板车,装配线的始端比终端高,高出的 ...

谢谢!大概是这样的吧~~

我一开始收到的负载是2.5T ,我也想过做无动力辊筒,然后一个工序装配完成后,人工推到下一个工序。昨天去了现场,一看最重的产品变成了3.5T,我就在想3.5T 推得动不~~

我都在想,就这么几个工位,为啥不用行吊移动(客户有客户的考虑)。

网友(点评):
一般行吊只做起吊,全程行吊太累,也危险,而且行吊行程上时也不能干其它了

网友C:
两侧双排链链条,直接在链条上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侧双排链链条,直接在链条上跑

是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是这样的吧~~

是的!是的!我们要装配的机器大小,重量和你给的条件差不多。那个高度差能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的!我们要装配的机器大小,重量和你给的条件差不多。那个高度差能计算出来。

谢谢~~

网友D:
要是用到链条楼主可以联系我哦,这个双排链条我们长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是这样的吧~~

3.5T不是推不推得动的问题,是刹不刹得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是用到链条楼主可以联系我哦,这个双排链条我们长做的

留个联系方式,发几个样本照片看看,有没托板链之类的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留个联系方式,发几个样本照片看看,有没托板链之类的附件?

可以加微18550469621,有的

网友F:
从这张图片上看,还是滚筒线比滚床线稳定啊,毕竟滚筒多一些,重载产品在上面移动才会不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这张图片上看,还是滚筒线比滚床线稳定啊,毕竟滚筒多一些,重载产品在上面移动才会不费力。

好的。谢谢!

网友:
淘鲜达什么鬼?
不是有了河马么?

网友:
是的,差不多就这样

网友:
这个上面肯定要装链条的呀

楼主:
统一回复 客户否定了。  最后客户定成一个工位装完所有的零部件,再用行车吊走。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