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料瓶盖的模具有没优化的工艺?

楼主(2019-10-16):
如图,现在的工艺是做电极加工饮料瓶盖母模(比如农夫、统一、康师傅等类)。120齿有起始点,顶端带齿有R角,电极是数控机床(五轴)加工,电极齿间间隙很小,相对加工时间就很长;放电机(牧野)火花位不能太大,以防炸花,分粗精放电,这个时间也很长。
问题:1、有没好的工艺,不用放电的方式,母模直接到位?2、用放电的方式,有没好的工艺改善电极加工,减少电极加工时间?想过不用机床加工,用滚压方式或类似螺牙搓牙方式,但精度不知能不能保证(尺寸、形状、位置精度),毕竟有起始点,120齿有2齿半边合并还有R角。
求助:各位大师的优化工艺。

网友A:
楼主工艺已经很好了,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除非有更先进的加工设备,目前来看是没有,近几年机床展展示的都是老面孔,没有特别的创新

网友:
这个厉害了,应该没有了吧

网友B:
1、粉末治金母模镶件,估计要经常更换。
2、试试用电铸加工。
3、线割侧面,电火花底面,两件拼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粉末治金母模镶件,估计要经常更换。
2、试试用电铸加工。
3、线割侧面,电火花底面,两件拼合。

1.经常更换不适合大批量生产,粉末冶金镶模达到精度,开模费用高,瓶盖模具也经常升级,不利控制成本。2.线割直齿可以,该款类似L型,且有两齿底部合并,不适合线割。   感谢建议。

楼主:
引用 楼主:
1.经常更换不适合大批量生产,粉末冶金镶模达到精度,开模费用高,瓶盖模具也经常升级,不利控制成本。2. ...

直齿起始点

楼主:
俩模拼合,有间隙。模具本身及模型腔空间小,定位不好,达不到位置精度。电铸没用过,先了解下,要是能够节省时间或降低成本那最好。

网友:
这就是专业,好东西  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模具加工都是单件,没批量,用专用刀具,估计刀具费用也不低,就干几个。

网友C:
见过米克朗的设备做更小的件(印象中应该是直齿边角带R),但成本太高不合适。

觉得楼主提到的“滚压”方式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米克朗的设备做更小的件(印象中应该是直齿边角带R),但成本太高不合适。

觉得楼主提到的“滚压” ...

1.滚压通直齿还好,现在直齿有俩齿不通。2.底端面R弧形有齿,以上不知滚压工艺可行性。3.好的设备效率肯定高,价格肯定也很喜人,齿间隙小,刀具D0.2,除数控加工外不知还有其它更好工艺没?

网友B:
还有一招,铜公不做全齿,隔一齿空一个,分成多次打火花,可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招,铜公不做全齿,隔一齿空一个,分成多次打火花,可提高效率。

是的,以前做的齿间隙更小的就是拆分电极,隔一做一。做电极效率提高了,但放电效果不如一次性的好(时间与质量)。还有对erowa夹具数量及铜棒增多,现在尽量一次性做的,很少拆分做。感谢建议。

网友:
火花头能精雕出这个水平已经很厉害了,再做就会破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工艺已经很好了,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除非有更先进的加工设备,目前来看是没有,近几年机床展 ...

要是有好的方法,集思广益,请多指教。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804437-1-1.html

lz对瓶盖里面的螺纹有否研究?可以讨论下

楼主:
没什么研究,大家一起学习。断续螺纹的瓶盖作用'我个人认为主要就三点1.排气,生活中你会发现好多碳酸饮料类都用的这种产品。2.减轻重量 ,不要小看那么一点,量大了,就减少好多原料。现在公司研发新型瓶盖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不影响功能前提下减轻重量3.带有颜色的饮料,一般会用断续螺纹瓶盖,比如红茶绿茶等。但这不固定,根据各厂家而定。饮料瓶的制造过程,我不清楚,瓶盖的生产工艺一般就两种;1.注塑成型2.压塑成型。并且未来压塑成型会成主流。

网友(2020-10-29):
引用 楼主:
没什么研究,大家一起学习。断续螺纹的瓶盖作用'我个人认为主要就三点1.排气,生活中你会发现好多碳酸饮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