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吉田试验的详细原理是什么呀,或者从哪里查资料

楼主(2019-10-16):
百度和知网都没找到,so sad

网友:
吉田拉皱试验是日本吉田清太提出的,也称为拉皱试验。它是沿方形或角形坯料的对角线方向进行拉伸,测取拉伸过程中坯料起皱高度,用以反映不均匀拉力条件下成形大尺寸零件(如汽车覆盖件)时板料的冲压成形性能。[1]
拉皱试验中影响起皱发生、发展及弹复的因素主要是材料的特性值σ,E,r值及n值,复合参数r/σ.也与皱高有关。拉皱试验可以用于研究、预测复杂形状大型零件在冲压成形时由于承受不均匀拉应力而产生的起皱缺陷、贴模问题及定形性问题等。
参考资料
[1]  黄天佑.材料加工工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这是网上的一段文字,从这段文字后面的参考资料中去找。

网友:
一张图简单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