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使用,分中棒,和Z轴对刀仪的吗

楼主(2019-10-17):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使用   分中棒  和 Z轴对刀仪的吗    求解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
网上有视频,淘宝卖家有教程

网友(点评):
绝对正解!

网友:
首先装上分中棒,按MID手动输入S500M3 然后按启动。分钟时用手轮操作。挨近工件时要用0.01毫米慢慢移动,看着分钟棒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