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流量特性曲线及截面积问题

楼主(2019-10-17):
小弟工作一年多时间,常会用到气路,之前的时候大多是根据公司标准进行气路的设计,对数据没有太多的概念,最近做的几个气路总存在流量不够的情况。平时电磁阀用气立可的电磁阀,现在看电磁阀的流量特性曲线有点问题,如图,纵坐标是压力,横坐标是流量。我遇到的困惑是:我认为这条流量压力曲线应该是一条线,即一个二次压力值对应一个流量值,但从图中看一条压力曲线对应了好多的流量,看不懂了,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气立可 SV系列电磁阀

网友A:
当你的管径是一定的,流量增加时,流速会增大,流速增大会引起压力减小。所以,流量和压力不可能是一条曲线。你选择流量时,要根据工作压力的最大值选择流量,然后再乘以一个系数,稍微放大一点。
咨询下你们的供应商,你确定流量够,让他们给你再把把关。

网友B:
  气立可的东西,寿命,控制精度都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
这个图不是很看得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的管径是一定的,流量增加时,流速会增大,流速增大会引起压力减小。所以,流量和压力不可能是一条曲线 ...

明白了,多谢。[抱拳][抱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立可的东西,寿命,控制精度都有很大的问题。

是的,主要还是价格优势,另外我们要求精度不是很高,供应商合作关系不错。

楼主:
另外SMC的电磁阀流量参数是用截面积表示 ,如图所示。求教各位前辈,这个参数与流量的关系,是可以用数学关系算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SMC的电磁阀流量参数是用截面积表示 ,如图所示。求教各位前辈,这个参数与流量的关系,是可以用数学关 ...

你都有这本书了。这本书前面有介绍CV值、S值与流量的关系

网友:
气缸用它没问题,电磁阀最好是用SM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