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四个直线导轨可不可以一起用

楼主(2019-10-17):
请教大侠,四个直线导轨可不可以一起用,垂直方向使用

网友:
可以,安装的时候注意点就行了,记得调平

网友A:
可以用  就是装配比较麻烦   弱弱问一下  为什么要用4个   不是通常2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就是装配比较麻烦   弱弱问一下  为什么要用4个   不是通常2根吗

垂直使用,受力比较大,想让他受力均匀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直使用,受力比较大,想让他受力均匀

装配时 要4跟的平行度要好  不然力很大  期待合作 13431316656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直使用,受力比较大,想让他受力均匀

两根力大的更好点吧

网友:
两根双滑块比较合理。

网友:
装配怕是又要骂人了...

网友:
装配的不会骂人,调机的会骂。这是哪个脑残设计的。。。。。。。。。。

网友:
可以,本人之前使用过,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是装的时候要调好调顺畅。

网友:
你要单纯问能不能装上肯定能,效果和多用几个滑块差不多。

网友:
建议双导轨多滑块,珍重要考虑的是滑块能承受的极限力矩,二不是导轨

网友:
装机累死

网友:
滑轨这种配件最好2根一起用,4根用对平行度要求高,如果安装不好还不如2根承载高一些的。还节约成本,我这有应该案例和一些滑轨的数据!

网友:
没这个必须,成本又高,装配也麻烦,两条足够了。

网友(2019-12-30):
不可以。 平行精度不好会卡到你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