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加工温度那么高,工具电极为什么不熔化

楼主(2019-10-17):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电火花加工时电弧瞬间产生高温使金属汽化达到去除金属的目的,电极一般是紫铜,但铜的熔点摄氏1083度,钢的熔点是1515度,为什么铜不融化反而是钢融化呢?

网友:
工件接正极,电极接负极,电子由负极释放撞击正极工件产生高温,所以高温集中在正极部分,负极损耗相对要小很多。

网友(点评):
是类似焊接的那个夹子损坏比较严重吗

网友(点评):
类似干才烈火小年轻,n天后凹特曼更加圆润了,凸子却渐渐廋了。

网友:
其实批量做产品,负极也是要更换的。

网友:
火花产生是基于电火花腐蚀原理,即在工具电极与零件互相靠近时,极间电压将在正、负极间使电介质电离而形成火花放电,并在火花通道中瞬时产生大量热能,足以使金属局部熔化甚至汽化,而将金属腐蚀掉,从而形成所要求的型孔和盲孔。

网友:
也熔,     用耐高温,导电系数大的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