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自定心的夹具,希望大家给点思路

楼主(2019-10-17):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新买来一台手动倒角机,给杆头部倒角,他原版设计的夹具如图,现在我们倒角的产品比较杂,从D5到D22都有,小批量多品种,每个品种陪一种夹具太麻烦了。安装夹具的外型尺寸如图,它是分体的,下模固定到机座上,上模有一个气缸连接,气缸向下压紧工件完成固定,。想做一个或两个自定心的夹具,但是没有思路,希望大家多多讨论,帮我开拓下思路。

网友A:
三爪卡盘,绞盘桌子....

网友:
三抓或者V型块。

网友B:
参考一下仪表车床的弹簧卡头(可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仪表车床的弹簧卡头(可调整)

谢谢,不错的思路,我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爪卡盘,绞盘桌子....

空间比较受限制

网友C:
发表过几种此类夹具,你可以翻开l六角车的帖子目录'看看,如 自制法兰盘钻孔分度夹具   [复制链接]等。

网友:
参考一下仪表车床的弹簧卡头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把定位心轴做成三瓣,可以平行移动,内部有弹簧复位,内部开孔做成锥度形式,中间再增加一个心轴,并倒同样的锥度,心轴由气缸带动,实现不同内径的涨紧。

网友E:
自定心夹具最好的结构就是三爪卡盘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表过几种此类夹具,你可以翻开l六角车的帖子目录'看看,如 自制法兰盘钻孔分度夹具   [复制链接]等。

谢谢大神分享,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把定位心轴做成三瓣,可以平行移动,内部有弹簧复位,内部开孔做成锥度形式,中间再增加一个心 ...

这个思路很好,我花时间好好考虑下。原设备就是空间有限,太复杂的机构安装受限,有时间好好考虑下简化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定心夹具最好的结构就是三爪卡盘结构

对的,但是空间有限,而且还要求加工速度,这样上手动卡盘效率低,气动、液压的太贵了,空间还受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但是空间有限,而且还要求加工速度,这样上手动卡盘效率低,气动、液压的太贵了,空间还受限

目前的三爪卡盘的几种夹紧形式已经全部排除,只能试试其它方法吧

网友:
弹簧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