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各位前辈一个很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9-10-17):
       小弟目前还在学校目前见识比较浅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

       1、我想用电机带动一个小法兰盘转动,应该画哪种非标法兰盘:

      (1)法兰盘输入端是孔,直接和减速器键连接(2)法兰盘输入端是轴,用联轴器和减速器连接。

       2、看到网上一些图,在传动的时候经常用同步带作为中介传动,这样和直接连接电机减速器的连接有什么区别

       3、各位在非标件选择材料的时候是怎么选择,有没有什么大佬总结的表参考。

网友A:
找些视频先了解清楚,电机自带法兰与旋转体法兰连接,法兰是不转的。
基础问题,也可以找些机械书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些视频先了解清楚,电机自带法兰与旋转体法兰连接,法兰是不转的。
基础问题,也可以找些机械书籍看看。 ...

我不是连在电机的法兰上,是电机的轴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连在电机的法兰上,是电机的轴上

如果文字描述不能很准确地将你的意图表述给你的受众,或这东西比较小众,你的受众有可能根本没见过,那么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画个简图,平面的都比纯文字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文字描述不能很准确地将你的意图表述给你的受众,或这东西比较小众,你的受众有可能根本没见过,那么 ...

哦哦,就是这张图。一般是用哪种?

一般用哪种?

一般用哪种?

网友:
具体用哪种连接方式,还是要看电机所驱动的整体机构。如果仅为了连接一个法兰的话,我觉得两种方法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用联轴器连接的话,传递转动时,法兰还需要单独做支撑的。

网友:
如果你的目标只是为了法兰盘转动,东西越简单成本越低,不要联轴器

加联轴器是为了补偿整根轴的跳动,联轴器一般都用一定的缓冲作用,可以避免对电机轴的损伤。

直接连在电机轴上的一般是动力源,比如齿轮链轮同步轮凸轮,以及风扇叶片等

比较常见的装联轴器的机构是电机带动滚珠丝杆。

网友C:
这个称为转盘比较合适,电机加减速器加转盘加跟螺钉即可。

网友D: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说的这些情况都能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说的这些情况都能见到。

有什么区别和各有各的好处吗?还有一个问题,当我选择直接连接的方式的时候,请问一般怎么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称为转盘比较合适,电机加减速器加转盘加跟螺钉即可。

如果载荷大用联轴器是不是更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区别和各有各的好处吗?还有一个问题,当我选择直接连接的方式的时候,请问一般怎么固定

一般 电机轴都有键槽的   那就在法兰盘的连接孔上加工个键槽,  或者用顶丝/机米螺钉锁紧

网友:
减速器出来的轴径一般不和传动部件轴径相同,外伸出来的轴也不是一体的用联轴器,联轴器有刚性和柔性联轴器,载荷大的话是要校核的是轴径(强度校核),然后校核是否够力,输出扭矩是否够,就看减速器过后提供的力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说的这些情况都能见到。

那这些情况有什么区分或者优缺点吗

网友:
你说的法兰安装,应该是指转盘吧,我记得论坛刚好有人在讨论这个,好像是讲轴承受力的问题,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选择机械零件材料的原则是:所需材料应满足零件的使用要求,有良好的工艺性和经济性等。

网友:
至于问题点三,楼主可参考比图:

网友:
如果你加工後  組合誤差  同軸控制不能在 0.03mm以內 則必須用聯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