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弹簧柱销联轴器安装问题

楼主(2019-10-17):
一、买的柱销上,只有四个橡胶垫片,还需要增加两个,锁紧后达到压紧状态吗?
二、安装后,两个对轮,有高低差,我们领导说不碍事。请问:要不要调整高度差?(需要打表吗,还是找个直的面,靠一下,目测OK就可以??

网友:
1.是要达到锁紧状态
2.这么大连轴器必须校中,时间久一点要不磨联轴器,要不磨轴,

楼主:
|谭天发表于 10-17 11:431.是要达到锁紧状态

2.这么大连轴器必须校中,时间久一点要不磨联轴器,要不磨轴,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领导说装4个就可以,高度差不大,没问题。
我也无力反驳。

楼主:
|谭天发表于 10-17 11:431.是要达到锁紧状态

2.这么大连轴器必须校中,时间久一点要不磨联轴器,要不磨轴,
您认为那么大的联轴器,校中应该需要打百分表吧?
我在目前的单位,校中顶多是:拿个直的东西靠一下!
感觉好不专业!

网友:
  正好和我们公司的问题一样。这应该是公司的真空泵。你可以试试,装的不好,噪音异常。

网友:
|一口吃天下发表于 10-17 11:56您认为那么大的联轴器,校中应该需要打百分表吧?
我在目前的单位,校中顶多是:拿个直的东西靠一下!
感觉好不专业!
嗯,这个打表也比较容易,如果现在你们不要求的话,我想后续机修人员肯定要骂人的

网友:
为下次维修埋伏笔^_^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认为那么大的联轴器,校中应该需要打百分表吧?
我在目前的单位,校中顶多是:拿个直的东西靠一下!
感觉 ...

你是想说这个吗检测及校正方法:直尺塞尺检测法、百分表检测法。根据两个联轴器的大小及材质,径向位移是有标准的,一般<=0.3MM

网友(点评):
"这个"指上图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问的这个

网友(点评):
谢谢兄台指点

网友:
增加两个无大碍,只要是锁紧的螺纹足够长,肯定可以压紧的。

网友(2019-11-27):
看别人的问题涨知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