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副SBR圆导轨安装要求

楼主(2019-10-17):
请问两副SBR导轨对安装面的要求相比于直线滚珠导轨相比低吗?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A:
我觉得SBR导轨属于相对经济型的,负载和精度要求相对较低,所以对安装面的要求相比于直线滚珠导轨相比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SBR导轨属于相对经济型的,负载和精度要求相对较低,所以对安装面的要求相比于直线滚珠导轨相比会低 ...

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但是从直线轴承的间隙来看,也不见得低多少

网友B:
SBR俗称铝拖导轨,除了它的重量比线性滑轨轻以外,其他的机械性能和精度都是很差的,通常用在非重要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R俗称铝拖导轨,除了它的重量比线性滑轨轻以外,其他的机械性能和精度都是很差的,通常用在非重要场合。

请问两副导轨能直接安装在型材上或者焊接件非加工面上吗?有没有过这样使用过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两副导轨能直接安装在型材上或者焊接件非加工面上吗?有没有过这样使用过呀

见过型材上安装直线滚珠导轨,无异常。

网友:
嗯,肯定比滑轨低,但是安装定位精度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两副导轨能直接安装在型材上或者焊接件非加工面上吗?有没有过这样使用过呀

可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