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减速机的减速比不是整数,而NMRV这种减速机的减速比都是整数

楼主(2019-10-17):
刚接触减速机选型,就是想问问,有没有大神知道

网友:
NMRV减速机就是RV减速机,减速比不一定都是整数,也有带小数点的。

网友A:
是因为人家四舍五入^_^

网友:
NMRV?這應該大家常用的鋁殼 渦輪減速機   絕多數是整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人家四舍五入^_^

原来是取整啊为啥他要这么别具一格取整

网友:
能使整数当然是整数方便。但一般的齿轮减速机的齿数一般是互质的,这样可以提高寿命,所以减速比就不是整数了,个人看法。

网友(点评):
就是为了提高寿命

网友:
也见过行星减速机减速比是带小数点的

网友:
這是多數人心中  RV結構的減速機  多用在6軸機械人  大型刀庫..無間隙設備上  減速比  多奇數  是擺線行星非單一機構組合!!

网友:
這是仿義大利渦輪外型的鋁殼商品... MNRV只是他原廠規格編號  有** RV兩個字....   是單純渦輪減速機   你也可以認知他就是鋁殼  而且能多面安裝 輕量化渦輪減速機機種...

网友:
建议用整数的,否则后面都不好算出转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