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铸模具适合做深腔模么?与机加工比,性价比如何?

楼主(2019-10-17):
本地附近没做有做电铸模具的,电铸适合做深腔模么?性价比如何?仅做电极120齿。电极加工的产品如图:

楼主:
放电产品如图:

网友A:
机械加工达不到的,加工不了的才用电铸。
我以前用过的都是外表面的。光面雾面都可以以。凹凸字符等等。你这个可以做电铸,但比你EDM还更慢。
你要先加工好一个完美外形,再加上金粉放到电解缸里倒模(一步步层积镍到形状上。同EDM正好相反。开始电流比EDM还小)我不知道目前的速度了。在我做开发的时候。那帮做电铸的最快也要7天以上才能给到镶件我们。20天是常事。

给你出一个歪点子。你觉得EDM不好加工,为什么不做40或60个齿,每个间隔1-2个齿。就没有这么密集了。打完一次再偏转电极打

网友B:
电铸模具是指利用金属的电解沉积原理来精确复制某些复杂或特殊形状工件的特种加工方法。它是电镀的特殊应用。
估计无法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加工达不到的,加工不了的才用电铸。
我以前用过的都是外表面的。光面雾面都可以以。凹凸字符等等。你 ...

感谢指点,学到不少。1.我们以前做的齿间隙更小的就是拆分电极,隔一做一,拆分多个电极但是没有旋转加工。做电极效率提高了,但放电效果不如一次性的好(时间与质量)。还有对erowa夹具数量及铜材料增多,曾有对比成本有提高,现在尽量一次性做的,很少拆分做。
2.您的建议是拆电极做旋转加工,如果电极消耗磨损小,对电极原材料成本上,这绝对是好方法。现在我们粗电极齿厚不到0.2,顶面齿深深,所以电极齿端磨损非常快。即使加工一个的话,变化都很明显的。上班的话拍张磨损的您看看。您这方案我们会用到别的产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铸模具是指利用金属的电解沉积原理来精确复制某些复杂或特殊形状工件的特种加工方法。它是电镀的特殊应用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加工达不到的,加工不了的才用电铸。
我以前用过的都是外表面的。光面雾面都可以以。凹凸字符等等。你 ...

磨损的(放电3个)与未放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