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好!请问这种机构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9-10-17):
怎么在同一根轴上,实现5块屏幕独立的360度旋转?

网友:
个人想法:一根固定的轴,五个单独的小电机,编程

网友A:
立轴中空,供电,上面每节电磁滑环独立供电。每节里面独立控制,电机齿轮转动,我大概搭了下模型,应该就这样。不排除大家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轴中空,供电,上面每节电磁滑环独立供电。每节里面独立控制,电机齿轮转动,我大概搭了下模型,应该就这 ...

全部共轴,动力在底下,这个结构更简单。

网友(点评):
动力在最底下的话,线路就很麻烦。

网友(点评):
看视频,应该多个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轴中空,供电,上面每节电磁滑环独立供电。每节里面独立控制,电机齿轮转动,我大概搭了下模型,应该就这 ...

可行。

网友:
怎么在同一根轴上,实现5块屏幕独立的360度旋转?

- 怎么知道是同一根轴?莫非你想说的是同一个轴线?

提问本身,就说明,楼主还没问出来问题之前,就已经把思路掐得太死了。想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轴中空,供电,上面每节电磁滑环独立供电。每节里面独立控制,电机齿轮转动,我大概搭了下模型,应该就这 ...

感谢前辈指点,因为每个屏要独立360度旋转,屏幕要走线,要实现这个必须要用到导电环。

网友B:
轴为什么一定要旋转能,也可以是一根固定轴呀!加电机及外齿轮轴承就OK了,想在咋转就咋转。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QwMjU0NTg4MA==/v.sw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为什么一定要旋转能,也可以是一根固定轴呀!加电机及外齿轮轴承就OK了,想在咋转就咋转。

我试下上传视频,这个动作有手机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下上传视频,这个动作有手机拍了的。

看不见呀!

网友C:
我觉得有点想多了,可能结构是一根立柱,5个电机分别驱动5块屏基座旋转,我觉得不会采用滑环,毕竟这玩意最大旋转360°,如果屏是双面的,最大只需180度旋转就可以了,用滑环,通电可以,通数据的滑环可靠不,会不会导致花屏?中心立柱那么大,一点线绕一下没关系的吧?

网友(点评):
看视频,好像真的是一会正转,一会反转,这样就不用担心绕线问题了。没必要上滑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下上传视频,这个动作有手机拍了的。

上传网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有点想多了,可能结构是一根立柱,5个电机分别驱动5块屏基座旋转,我觉得不会采用滑环,毕竟这玩意最 ...

要看动作;如果正转一下,反转一下,绕线就不是问题。

楼主:
链接发布出来,下午我试下先传到腾讯视频,再发出来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链接发布出来,下午我试下先传到腾讯视频,再发出来试试

你的等级无法发链接,可以这样:
w去ww.掉cm中iw.c文n

网友:
就提供直流电源就可以了,两根线,根本就不要数据信号线的

网友:
我也很好奇这种结构。

网友E:
能独立旋转不难,难在如何自动旋转,旋转到位还能自动停住。

楼主:
h去ttps://v.掉qq.com/x/page/x中3010brsx4y.文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等级无法发链接,可以这样:
w去ww.掉cm中iw.c文n

可以了,感谢  弄了好久还是这个有用!

网友(点评):
都是这么折腾着走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独立旋转不难,难在如何自动旋转,旋转到位还能自动停住。

看了视频,每块屏可以自主、无统一规律旋转,
那么每块屏都有自带电机驱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有点想多了,可能结构是一根立柱,5个电机分别驱动5块屏基座旋转,我觉得不会采用滑环,毕竟这玩意最 ...

看你数据传输的接口,但是想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可能价格就上去了,所以,电滑环的可能性不大,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机械结构来代替这种高制作价格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数据传输的接口,但是想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可能价格就上去了,所以,电滑环的可能性不大,完全可以 ...

用无线传输就能解决。

网友:
不会,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第一次听说电滑环,学习了

网友(2020-01-27):
大哥加工微信呗18968385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