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够实现滑动带动摆动的机械结构

楼主(2019-10-17):
如图:一个滑块往上滑动100mm,带动的执行杆件伸出和收回,还要旋转摆动90°。
1.滑块滑动是丝杆带动,到了右图状态,保持状态不变,上滑50mm左右;左图状态,保持状态不变可以下滑200mm。
2.执行杆件在左图状态下,最外端有最大15kg的负载,方向是向上。
大家谈谈怎样的连接结构才能实现,在不增加动力元件的情况下。

网友A:
楼主重新描述下你的设计要求,读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杆上车螺旋线槽,滑块上装轴承和槽配合。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重新描述下你的设计要求,读不懂什么意思。

看一下截图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一下截图应该就清楚了。

丝杆怎么是个偏心的

网友(点评):
因为丝杆前方空间用来实现滑块和执行杆件的连接机构了

网友(点评):
lz还在搞红薯粉么?

网友:
你这个难点在,执行杆两端点都在随滑块移动进行位置变动(不仅仅是转动),好吧这个连杆好像可以,同时还要求执行件90°变竖直后还和滑块上移50mm (要一起动,连杆的固定点没着落了,靠外在形状限制或或固定点可变动) 你却还要求执行件变水平后滑块又能单独下滑200mm,这个连杆实现的了吗?
重新想了个办法,见原理草图

网友(点评):
谢谢您回答,这个方案很有参考价值。 目前已有方案,是双摆连杆机构,但是有两次大比例的杠杆,导致一点点配合公差,在执行件最前端产生上下松动。

网友B:
“但是有两次大比例的杠杆”??

双摆杆如何跟随滑动?这个想法我觉得需要修改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有两次大比例的杠杆”??

双摆杆如何跟随滑动?这个想法我觉得需要修改需求。

现有机构是这样的,缺点,滚轮驱动臂短,被驱动臂长,然后执行杆件两转动支撑点间距很小。因为都是摆动旋转,都是间隙配合,导致执行杆件外端上下松动。

网友:
摆动的实现可以靠导向槽来实现,还有一种旋转气缸,也是有这种双重动作的。

网友(点评):
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有机构是这样的,缺点,滚轮驱动臂短,被驱动臂长,然后执行杆件两转动支撑点间距很小。因为都是摆动旋 ...

@帅剑 看看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有机构是这样的,缺点,滚轮驱动臂短,被驱动臂长,然后执行杆件两转动支撑点间距很小。因为都是摆动旋 ...

负载15kg,挂在哪里?
升降速度如何?长期频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