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两表找正的公式对不对?

楼主(2019-10-17):
联轴器的计算直径D,是不是径向表头到中心线的距离的2倍?

楼主:
大家帮我看一下,我整理的公式,对不?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c71020a7f8c75fbfc77db253.html
双表法轴找正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太热情了

网友:
联轴器的安装要求,你看下GB12458和GB50231这两个标准。记得联轴器找正是将两个半联轴器暂时互相连接,装设专用工具,用百分表测量。将两个半联轴器一起转动,每转动90°测量一次,记录5个径向位移的测量值和位于同一直径两端测点的测量值。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这样找正的

网友:
这种操作方法还需要公式计算的吗?

网友(点评):
需要啊!精准,一步到位